楼主(2012-11-06):
在三菱PLC的SFC程序中,比如S20过后是S21,在S21已经触发运行的情况下,S20中有一部分程序还没完成,这一部分程序是否还会继续运行?

网友A:
S20已经被复位了,这一部分程序是是不会继续运行的。

网友B:
S21执行时,S20是肯定已经复位了的,不存在只执行一半的说法。你可以模拟啊!

网友C:
可以用set (y,m,t)指令,比如说用S20驱动set yo

网友D:
用SET,到RST才复位的。

网友E:
复位了就好

网友F:
再重新编个程序吧,或者修改一下,执行s21时,s20已经被复位了。部分功能是可以让s21接着执行s20没完成的,有特殊要求的话建议屡清思路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