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如题,以修好的机子客户带回去,隔天拿回来说报警,带0.75KW电机瞬间报E.OCA加速过流,调加速时间无法解决,再将PC929光耦换新和短接9脚OC信号输出,依然无效,拆下两个7840光耦无效,有一次重置参数可运行,再启动又报。板子接口处表明各个脚的功能,将标有OC的插针弯掉,还是报故障,将OC插针与GND用线连接,一上电就报。请问高手是不是控制板问题还是模块有问题?第一次修时已将驱动光耦和电容全换掉,测输出驱动波形正常,无奈啊!!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PC929的9脚不是OC故障输出,属检测输入端。7840好坏测7/8脚输出没必要动不动就拆下。有条件的换个主板先确定下故障范围,撒网捕鱼搞一轮修不好也接近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