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正确吗

楼主(2012-11-06):
闭口铜线鼻子,正常情况下 一般 70的线缆,使用70的压头磨具亚鼻子,今天我们遇到压50平方的铜线,使用50的和35的压头磨具压,请问是不是大家都这样选择啊,选一个正常的,在选择一个比他小一号的 的压

网友A:
我们公司车间师父都是50平就选50的。

网友B:
我觉得没问题.我们就这么干的.因为用同规格的太大.鼻子压的太松与铜线接触不严密.除非再灌锡.用小号的压线时应注意调整好方向.别光把小鼻子在一个地方压.调整角度.使鼻子受力均匀.防止鼻子破损

网友C:
一般使用一个大一号加一个小一号来压。除非你使用了非标的线耳。

网友D:
看哪个能下去 就用那个

网友E:
我也是使用一个标准的加一个小一号来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使用一个标准的加一个小一号来压的

网友G:
是这样的哦,压出来牢靠的,小耳朵明显的话要处理下。

网友H:
我们一般就有小锤砸的

网友I:
    哪个型号合适就用哪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们一般就有小锤砸的
然后再搪锡?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们一般就有小锤砸的
然后再搪锡?
能再挂锡的,都是好同志。

网友K:
有时候也这么用的。

网友L:
如果你买的线鼻与电缆是国标的,就用相同的压模压制,是厂标的电缆与鼻子,用一只同规格模具,另一只用小一号的压模,不过要掌握好度,要不然一失手可能会把鼻子压破;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们一般就有小锤砸的
然后再搪锡?
能再挂锡的,都是好同志。

是都挂锡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哪个型号合适就用哪个

网友O:
额,,,也不晓得了
镜面防水电视、浴室镜面电视厂家-上海雅帝http://www.yadim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