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图啥意思

楼主(2012-11-06):
这图啥意思

网友A:
这是电气柜门连锁装置,当打开电气柜时自动切断总电源。

网友B:
没意思啊,就是三路联锁保护的,熔断器断掉之后,电流从辅助触点过,然后导致跳闸给出故障信号,或者熔断器断掉,直接附着的辅助点状态就发生变化的,保护用,别缺相什么的,没什么的。

网友C:
外部一个启动信号吸合km,然后就利用三相电路自锁维持km,一旦f1熔断,km断开,然后三相完全断开。

网友D:
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呵呵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F:
13-14是熔丝自带微动开关,熔丝断就闭合,至于给谁信号,有什么用图上没说。53-53接触器辅助触点。X9-5应该是接线端子,外串个什么开关之类的控制KM. PLC控制。

网友G:
F1.F2.F3.是保险丝座带辅助触点的那种结构,如果保险烧了,辅助触点就闭合,给外部报警

网友H:
看F1.F2.F3的图形符号,应该是保险丝的符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3-14是熔丝自带微动开关,熔丝断就闭合,至于给谁信号,有什么用图上没说。53-53接触器辅助触点。X9-5应该是接线端子,外串个什么开关之类的控制KM. PLC控制。
同意这个说明。

楼主:
这个13-14是不是中间继电器的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