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现在使用的GP2500 触摸屏经常黑屏,电源指示灯由绿变黄,拆开看是电源板上的一个元件坏了,最近坏了几台,大哥们帮忙分析下,为什么总是这个地方出问题,如何解决?能修复吗?  谢谢

网友A:
你的是-24V还是交流供电的机型?

网友B:
如果经常坏,修好了就别先急着换上去,检查机器。特别是开关电源部分。

楼主:
24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常坏,修好了就别先急着换上去,检查机器。特别是开关电源部分。

我是坏了就换新的,那个电源板买不到,奇怪的是我现在使用的5台设备都是坏在这个点上,其他的都没问题,换个电源板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这个地方坏,是跟外界环境有关还是自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24V还是交流供电的机型?

我用的是24V电源

网友A:
修好后换一个质量好的开关电源,最好是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换一个质量好的开关电源,最好是进口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换一个质量好的开关电源,最好是进口的;

好的,谢谢!

那个坏的电源板可以修复吗?

网友A:
修是可以修的;

网友B:
WPF一般都是直接更换电源板, 不做芯片维修。

网友C:
GP2500和GP2501能替用吗?

网友A:
GP2500功能比GP2501要强大一些;那些功能你不用的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