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各位师傅们,我厂有一台450KW的他励直流电机,最近老是有问题,总是烧电柜的可控硅,但量了一电机又没事,换好了可控硅合闸电机运行又不平稳,老是抖,后来换了编码器就好了,请问一下,真的是编码器的问题吗?

网友A:
不稳,抖动真有可能是编码器问题的,炸硅的话保护到位的话不应该的,而且编码器坏到一定程度,会体现出速度环的故障。

网友B:
对呀,编码器如果信号有问题,导致转速不稳,可控硅触发角总是不规则的移动。很容易把可控硅烧掉。

网友C:
编码器反馈不正常,所以电机抖动!

楼主:
真的是编码器的问题,换了到现在都还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