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的停电数据保存

楼主(2012-11-07):
新近用fx1s做了一个小程序,使用了ddrva指令,程序在断电后d8140会变成0。可是我需要停电保存d8140的值。该怎么做?

网友A:
LDI M8002  DMOV D8140 D200
LD  M8002  DMOV D200 D8140

试试看

网友B:
照版主这样也可以的,一般情况下,用ld M8000 dmov d8140 d600这样你的定位数据就能实时保存在D600里了。
关机再启动时,LD  M8002  DMOV D600 D8140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不好意思。试验过了
ld m8000 dmov d8140 d160
ld m8002 dmov d160 d8140
还是验过
来的 ld m8007 dmov  d8140 d160
ldp m8002 dmov d160  d8140
都不成功

网友C:
连的什么伺服,用绝对系统,再次通电后将当前位置读取过来

楼主:
请教版主一般怎么做?系统是单轴系统,有左右限位,有零点接近开关,但是不想每次断电都去找零点啊。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MR-J2S或是MR-J3的伺服,可以用绝对位置系统,FX系列的PLC也有绝对位置读取指令ABS,每次上电时将伺服中的位置读取到D8140

楼主:
可不可以将y0接到x0?程序如下:
ld m8002  dmov c235 d8140
ld y2   out m8235
ld m8000  c23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试验过了
ld m8000 dmov d8140 d160
ld m8002 dmov d160 d8140
还是验过
来的 ld m8007 dmov  d8140 d160
ldp m8002 dmov d160  d8140
都不成功

应该是
LDI M8002  DMOV D8140 D160
LD  M8002  DMOV D160 D8140
或者
ld m8002 dmov d160 d8140
ld m8000 dmov d8140 d160

要注意PLC的扫描方式

网友D:
如果是伺服,带电池可以保存对应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照版主这样也可以的,一般情况下,用ld M8000 dmov d8140 d600这样你的定位数据就能实时保存在D600里了。
关机再启动时,LD  M8002  DMOV D600 D8140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