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上夜班,遇见一个问题:真空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跳闸,测得其电机每相绕组才2欧左右,我本以为电机坏了,换另外一台小型号的。白班来人之后合闸,电机能运转起来,和正常一样,运行了几分钟没事,遂离开。
有些疑惑:电机电压是三相380V,星型接法。按照一般电机的原理,2欧的绕组应该电流很大,空开是10A的,为什么空开不跳闸呢?电机不烧掉呢?
因为要交接班,所以还来不急测其电流多少,也没来的急看铭牌。
各位老师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测的是绕组的直流电阻。因为通的是交流电,所以阻抗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是绕组的直流电阻。因为通的是交流电,所以阻抗很大。
同感!直流电阻是小的;

网友C:
电阻=感抗+阻抗

网友D:
欧姆定律对交流电路和直流电路虽然是一个妈,但对儿子和女儿是有区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的是绕组的直流电阻。因为通的是交流电,所以阻抗很大。
同感!直流电阻是小的;

网友F:
咸工刚刚写了一篇  说说电感的属性 文章 ,楼主可以去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3110

网友G:
单独测量3组线圈 一样的 一般没问题。

有摇表 摇摇更好。

网友H:
管它多少阻值,平衡就行了。能转起来更行。只要不是搞研究,与理论没多少关系。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我是机电出生,对于电气方面的基础还不是很足,需要花点时间去看看这些东西···

网友I:
大于7KW以上 万用表都量不出电阻了

网友J:
电机的电阻是由阻抗和感抗组成的

网友K:
仔细看看阻抗的概念吧,

网友L:
平时工作是可以把各种电机的电阻值纪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平时工作是可以把各种电机的电阻值纪录下来
这是个好习惯,得学习学习

网友M:
电机的电阻是由阻抗和感抗组成  感抗 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N:
  百度下吧?  这个方面本人也不太懂。呵呵

网友O:
你试试用电桥测试下绕组电阻是多少看看?

网友P:
 只要3相阻值一样  基本不会有问题  你把封Y形的连接片拿掉再量下

网友Q:
同感!直流电阻是小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H:
管它多少阻值,平衡就行了。能转起来更行。只要不是搞研究,与理论没多少关系。

网友S:
还有反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