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数字电视改造的过程中一些常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如下:
(1)问题:电视有图象没有声音或者有杂音。
   解决:
①、原来有声音,过几天突然没有声音了却有图象,这种情况一般问题出在机顶盒,把机顶盒从启可以解决问题。
      ②、还有一种就是,安装完后有图象没声音或者有杂音。这种情况跟音制有关系,我们的产品调制器分了两种音制《D/K-I》制,一般情况电视机默认的音制为D/K制,而调制器的音制为I制时,则需要在电视机上把没有声音的频道调为I制即可,不同的电视半音模式也有不同《6.5MHz-6.0MHz》这种电视默认为6.5MHz,跟上面的同样改为6.0MHz即可。

(2)问题:电视输出的图象与声音不同步。
解决: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情况问题出在机顶盒,只需从起机顶盒即可。

(3)问题:很多电视显示的节目都出现了马赛克的问题。
   解决: 出现马赛克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信号主干,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信号太弱造成的,当然,也有太强造成的,因为机顶盒对信号源的强弱处理能力很差,在这个情况下,一般叫有线电视调节主干信号源强弱或者在本地前端增加放大器解决信号源太弱的问题,增加分支分配器解决信号太强的原因。
六:其他: 在运行过程中,其相关配件的损坏是很难查出的,如分配器、混合器等配件,根据问题出现的情况,出现问题的节目,找出原因和解决原因。

(4)问题:电视信号不好,有雪花点出现。
解决:首先检查调制器的输出线路有没有问题,主要是看连接调制器上的线里面的铜心有没有绝缘体。再检查楼层分支器与连接到房间的固定干线有没有问题,可以通过段落测试,直到找到信号干扰源在哪段,如果线路有问题不能改动,可以考虑更改调制器的频段来解决部分问题。

(5)问题:电视有些频道出现无信号输出。
   解决:发现无信号输出的频道,先找到对应的机顶盒,看看机顶盒上的信号灯是否亮着,如果没有亮则从起机顶盒。

常见问题补充说明:
   随着整体转换力度的不断加大,数字电视用户的不断增多,数字信号的故障问题开始大量浮出水面。根据三年来在一线的推广及维修经验,笔者对数字电视改造工程常见故障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1)个别频道出现马赛克问题
  [原因分析]个别频道出现马赛克,说明机顶盒已能正常接收电视信号,系统控制电路工作正常,设置的频道参数也正常。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1)受天气、地理环境的影响信号稍弱,接收性能下降{(2)接头过多信号质量不好引起误码。
  [案例与排除]华祖庵附近有一用户反映,数字电视信号差,前去维修发现《车迷》与《亲亲宝贝》频道出现马赛克。检查输入信号电平,数值在 75dB左右,属于正常,查看音视频线及室内电缆接头也很正常。于是沿该入户线向外检查,最终发现分支器与用户线的接口处一5头有松动。剪断重做F接头,接好后马赛克消失,故障排除。

(2)电视屏幕无节目图像问题
  [原因分析]机顶盒与电视机正常启动后出现这种情况时,有三种可能:(1)机顶盒射频输入信号过低或无信号,(2)音、视频线没有正确接人或接口损坏,(3)TV/AV转换设置没有调到正确的位置。
  [案例与维修]西安市公安局家属院某居民把电视转换到AV功能键上时,出现屏幕无图像故障。测量机顶盒输入电平,结果正常,查看音、视频线接入,已按照红白黄对色正确连接。经仔细询问,用户说曾挪动过机顶盒,并自行把音视频线进行调接。由于其电视机有三排音、视频线接口,将音视频线转接到另一组后,故障排除。后检测发现,原来接的一组音视频接口是坏的。

(3)缺少频道节目问题
  [原因分析]数字电视缺少频道节目,主要是线路问题。诸如室内线路低劣,室外线路老化,或接入线路不匹配所制。
  [案例与维修]清华苑有一居民接收其他节目都很正常,唯独没有中央台1~12套。恢复原厂设置,进行重新搜索,仍然搜不到中央台,检查机顶盒接入信号电平基本正常。考虑到该小区全是新敷设线路,室外信号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打开墙体终端盒检查,结果发现这根-5线缆有两处接头,且与其他两根电缆并在了一起,严重影响阻抗匹配。后经与用户协商,更换一根国标电缆,并减少接头,终把故障排除,用户也较为满意。

(4)个别频道无声音问题
  [原因分析]个别频道无声音主要是机顶盒系统设置出错,需要恢复出厂设置并进行重新搜索。
  [案例与维修]合欢苑某居民使用康佳机顶盒,其他频道正常,惟独江苏卫视没有声音。把电视机及机顶盒的音量调到最大,仍然没有声音。经检查没有按下静音键。初步怀疑是机顶盒系统故障。于是输入出厂密码(000)、恢复出厂设置,退出再进行全频道搜索,直至搜索到100%返回,最终故障排除。

(5)许多频道出现马赛克
  [原因分析]误码是产生马赛克的主要原因。当信号电平正常,接入设备正常时,许多频道出现马赛克,其可能的原因是:(1)机顶盒内的LNB供电电路有故障;(2)机顶盒内Tuner中的电路损坏,(3)系统出现故障。其中最大可能是机顶盒出现故障,不能正常解码。
  [案例与维修]新华路某用户数字电视大部分节目都出现马赛克。检查室内接头和信号电平都正常,沿入户线向外检查也没发现问题。初步判断机顶盒有故障,更换同一型号机顶盒后故障排除。打开原机顶盒发现机内LNB供电电路损坏。

(6)出现智能卡无效故障问题
  [原因分析]电视画面黑屏,出现“智能卡无效”提示故障时,主要原因是机卡接触不良、机顶盒不能正确读取芯片上的内容。
  [案例与维修]打开电视后无画面,并出现“智能卡无效”字样。检查信号及电缆接头都正常,退出重新搜索也不能解决问题。打开机顶盒前面的智能卡面板,把智能卡重新拔插后故障消失。但不久故障再次出现,最终换掉原机顶盒(或智能卡)才彻底解决问题。

(7)串音故障问题
  [原因分析]串音故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同频干扰,另一种是声道设置有误。在数字电视信号中,同频干扰机率很少,主要是声道设置问题。
  [案例与维修]州东街帝王小区有用户在收看河南卫视时,总有广播声音干扰,且串音非常严重,机顶盒型号为华为C2300。由于河南卫视所处频率与广播频段相距很远,不可能产生同频干扰,所以怀疑是声道设置问题。检查机顶盒声道设置,发现声道设置在右声道或混合声道上,把声道调在左声道后故障排除。根据笔者经验,如遇到串音故障,首先要检查声道设置,如果更改设置后仍不能排除故障,可再去掉一根音频线,即保留两根音视频线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