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变频器风扇检查是好的,变频器白天正常运行,到晚上的时候报警,故障复位之后当时不能继续运行,待第二天可以正常工作了,过了几天晚上又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这种状况,待第二天可以运行,刚开始以为是风扇散热不好,,测了下三相输入输出电压是平衡,电机负载也是好的,稻花香公司拿来的

网友A:
变频器酒瘾上来了,在它面前放两坛上好的稻花香可能就好了。

网友B:
报警内容是什么

网友C:
“可能不想上晚班吧!”开个玩笑,这样的问题真还没遇见过,期待结果!

网友D:
如果就是晚上报警,那就晚上蹲几个夜班。看个究竟。一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电网电压都偏高。观察下即可知道原委。

网友E:
是不是电压不够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就是晚上报警,那就晚上蹲几个夜班。看个究竟。一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电网电压都偏高。观察下即可知道原委。

我也觉得是电压偏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就是晚上报警,那就晚上蹲几个夜班。看个究竟。一般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电网电压都偏高。观察下即可知道原委。

我也觉得是电压偏高!

网友H:
报警的时候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报警的时候是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J:
晚上在现场观察

网友K:
不像是技术帖,像是悬疑蹲点,呵呵。关键报警是什么,指向哪一方面,否则谁能讲清楚。

网友L:
有可能电压有问题

网友D:
曾经有一个客户现场,我就遇到过,白天啥事没有,工作正常,一到晚上就有问题,说工作不正常。我于是蹲点,结果真的一过午夜12点,设备立马显示与控制不稳定了。我很诧异,正在发懵时,用户的一个陪我蹲点的工程师说,我们这附近有一个高频炉,白天不敢工作,怕影响周围的居民用电,所以是夜里工作,而且他在开机工作之前都要通知各单位的。今天晚上他们工作。现在它已经启动了。哇靠,我说,那咱们就歇了吧,等他歇的时候,咱们再干。高频炉的容量太大,他一工作,周围的电网都不稳。所以系统不正常工作也是必然的。回屋睡觉去...

网友M:
期待中               故障代码

网友N:
晚上电源的电压量一下,与白天对比一下;

网友O:
加一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