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PLC 运行(RUN)一段时间,自动停机(STOP)停机一会在开又可以!是什么问题,有方法解决么, 求大神帮帮

网友A:
用的型号先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型号先说一下;

网友C:
个人感觉 可以连接编程线 监控下

网友D:
可能是PLC电源出了问题。/

楼主:
FX1S20MT

楼主:
FX1S 20E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PLC电源出了问题。/
同感!可能是电源散热不畅

网友A:
电源有没有问题?
停机时看一下PLC是不是温度比较高;

楼主:
在空调房。过热,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网友F:
PLC内部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G:
电源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源有问题。

网友I:
同感,电源,24v 开关电源或者电源短路了

网友J:
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有闪断!

网友K:
plc的开关电源模块的问题,我维修过3个了,跟你说的情况一样,拆开检查一下内置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