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在火花间隙带有并联电阻的阀型避雷器外加直流试验电压所测得的电流,为电导电流。故仅对有并联电阻的阀型避雷器(如FZ、FCZ、FCD型等)进行此项试验,目的是为了检查避雷器的密封性能是否良好、电阻有无断开等情况。若密封不好,电阻元件受潮,因而电导电流急剧增大;若并联电阻断线,则电导电流显著降低;另外,避雷器在运输、安装及拆卸之后,如果测得电导电流显著升高,则可能是由于火花间隙的项盖移动及并联电阻部分短路所致。
   (一)试验注意事项
   1)由于并联电阻的非线性,所施加的高压整流电压的脉动对测量结果影响较大,一般要求电压脉动不超过±1.5%,因此在高压整流回路中,应加电容在0.4μF以上的滤波电容器。如果有合适的电容器可用移相电容器代替,此时电容器可按其交流额定电压的三倍用于直流高压回路中。
   2)应在高压侧直接测量试验电压,以保证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常采用静电电压表直接测量直流试验电压,也可用高阻器串微安表(或用电阻分压器接电压表)测量,应注意对测量系统的校验,使测量误差不大于2%。
   3)电导电流的测量,应尽量避免导线等设备的电晕电流和其他杂散电流的影响。如果避雷器接地端可以断开,则微安表接在避雷器的接地端;如果避雷器接地端不能断开,则微安表接在1位置,并从微安表至避雷器的引线需加屏蔽,读数时应注意安全,微安表准确度应大于1.5级。
   (二)试验结果的分析
   1)在规定的试验电压下,有并联电阻的阀型避雷器的电导电流数值应在一定范围内。若电导电流明显增加,说明内部有受潮现象;电导电流明显下降,可能是并联电阻发生断裂或开焊。发生上述情况,都应查明原因,进行处理。
   2)阀型避雷器的电导电流标准,由制造厂家规定,其标准随厂家、型式、出厂时间的不同,交接试验标准和预防性试验规程中规定了一般参考标准。试验后,应查明标准值,除与标准值比较外,还应与历年数据比较,不应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