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MT506MV5 连接FX1N就是通讯不上,可我按网上简单的宏指令就可以和PLC通讯控制 谁帮帮我指教下问题出在那里      谢谢

网友A:
先检查电缆及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电缆二根是买的一根自己做的 试了都是好的。要是设置问题可我用简单控制宏指令可控PLC了 请在帮我找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B:
可我按网上简单的宏指令就可以和PLC通讯控制

这应该指的是电脑和PLC可以通讯吧

楼主:
MT506MV 我用宏指令直接在触屏上控制Y输出的能控 这时我没和电脑连接 .不用宏指令同样操作屏幕上提示通讯失败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