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遇难特来取经

楼主(2012-11-07):
前几天刚编了个程序用了pt100在家测试木问题,到了现场温度就像跳街舞一样忽高忽低变化范围很大,换了好几个都一样确定不是pt100和程序的原因,个人感觉可能有干扰,不知道该怎样做能够屏蔽干扰。乡亲们都别藏着掖着了有什么好方法交流一下。在线等....

楼主:
刚刚发现电动车的变压器对pt100有很大干扰,不过现场没有变压器。版主们求解(头都急的起包了)

网友A:
是不是距离挺远的,线路上干扰,找到干扰源;加个变换器,将PT信号变为4-20ma电流信号;程序中加处理,比如采样100次,去除不合理数据,其余求均值....
硬软2方面照(考虑)

楼主:
难点就是不知道干扰源纠结啊

楼主:
关键是温度幅度变化不是几度的范围是几十度的范围,求100次也不准啊

网友B:
温度模块问题吧!还有就是采样的次数与时间

网友C:
是不是接 方式的问题。三线制和四线制比较好,接成两线制,那干扰就非常明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接 方式的问题。三线制和四线制比较好,接成两线制,那干扰就非常明显了
PT100有这么多接线方式?求详图

网友D:
这个硬件上要想想办法,如果不能远离干扰源,就把整个的线路屏蔽起来,尤其是PT100的前端处理部分。

网友E:
电动车充电器漏电也有可能产生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距离挺远的,线路上干扰,找到干扰源;加个变换器,将PT信号变为4-20ma电流信号;程序中加处理,比如采样100次,去除不合理数据,其余求均值....
硬软2方面照(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