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最近公司设备改造,遇到了问题,以前没有接触过,大家看看怎样能实现,
用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当第一台电机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变频启动第二台电机,并保持在变频运行状态,问题是电机功率比较大,需要星三角启动的,变频切换时怎么控制,有没有这种变频器能够实现。只用变频器,不加PLC。

网友A:
星三角启动是降压启动控制。既然使用变频器了就不需要再用星三角启动控制了。

楼主:
变频器故障时手动启动

网友B(2013-03-11):
什么设备,满足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C:
不用星三角了,加一个旁路接触器,在要启第二台的时候用旁路短掉第一台,并切换成工频,第二台受变频器控制

网友D:
看这个转换是自动控制还是手动控制,如果自动控制就应有传感器知道何时为“不满足要求”做为转换为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运行的条件,何时“满足要求“再回到一台变频控制。

网友E(2013-05-30):
每个品牌的售后都得负责后续维护啊 ?普传变频器路过,有兴趣qq245663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