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

楼主(2012-11-07):
这个是台达变频器,AFM是模拟量输出,可以通过参数任意设置输出为频率、电压、电流等。DFM为数字信号实时频率输出,PLC采集这个信号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吗?请问我要现实当前马达的转速应该怎样编程(S7-200),谢谢!

网友A:
加一个模拟模块,采集模拟量的输出,和频率对应起来,试试看,我没有做过,应该可以的,
至于高速计数器,那就要看数字信号输出的是什么信号了,

楼主:
模拟输出的端口已经被占用了,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个数字端口。

网友B(2012-12-14):
直接用485通讯省事。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