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电加热器改双向可控硅控制后,电源的功率因数为何下降?

网友A:
加热器搞的是直流调压?还是固态继电器的恒温控制呢?推荐后者,因为固态继电器是正弦波输出,过零关断,电网无谐波,加上加热器是纯电阻电路,所以功率因数不很受任何影响的。

直流调压,因为可控硅是移相触发,所以功率因数不好说了。而且电网上有谐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热器搞的是直流调压?还是固态继电器的恒温控制呢?推荐后者,因为固态继电器是正弦波输出,过零关断,电网无谐波,加上加热器是纯电阻电路,所以功率因数不很受任何影响的。

直流调压,因为可控硅是移相触发,所以功率因数不好说了。而且电网上有谐波。

网友C:
可控硅触发方式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加热器改双向可控硅控制后,电源的功率因数为何下降?
多大功率的加热器

网友E:
斩波就产生谐波的原因吧

网友F:
三相触发的顺序不正确,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查一下触发顺序和角度。现在可能三相电流已很不平衡

网友A:
楼主呢?怎么不来澄清一下大家的疑问呢?发帖,没回音?这可...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不好意思,这两天事情多,没顾上。
以前采用的是采用三相两控过零点控制的方法,因为电流波动大,对变压器(2500KVA)影响较大,机身温度上升很快,后叫厂家改成了三相三控,直流调压的方式,在输出电压高的情况下,功率因数能达到0.9以上,在输出电压低的时候功率因数就才0.7几了。因为现在供电局对无功损耗控制很严,已经连续罚了两个月款。
可控硅 W2C-400VCa/0.400Vca,-1.200A,-V.F,因之前是三相二控的方式,后为了保证电压、电流的平稳,改成了三相三控,在二控的基础上加装了一组可控硅,但是国产的,可控硅是1250A,用同一触发板进行触发。改后输出电压三相平衡,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G:
可否知道下 电源的功率因数是怎样检测出来的吗  有功率因数的与仪表吗

网友D:
有专门测功率因数的表

楼主:
我公司用的是现代电力低压配电综合测控装置

网友A:
嗯,问题的关键还是交流调压,过零关断。就可以了。

楼主:
能否详细述之?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即可做到,在电网上没有谐波,功率因数不会降低。采用PWM形式驱动触发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不知有没有合适的固态继电器型号?目前可控硅的容量在120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知有没有合适的固态继电器型号?目前可控硅的容量在1200A
哇靠,1200A?那就采用智能交流模块有这么大功率的,然后自己做PWM驱动,把温度或者手动或者自动的调节即可。注意,PWM的周期不要太短。5-10s为宜。这样双向可控硅的通断采用过零自然关断,实现良好的功率因数特性。千万别移相触发模式。要过零关断模式。这是此问题的技术关键。

楼主(2012-12-21):
欢迎各位高手加入   自动化交流QQ群:281121784

网友A:
有问题为什么不在此来讨论呢?有关功率因数的问题,曾经做过测试,就是电阻负载,如果采用可控硅移相触发,那也不等于1了。一定要全波触发,才能接近1。因此本楼的问题,大功率的温控,也不能用可控硅移相触发的方案(针对功率因数的要求)。除非不讲究功率因数。

网友H:
我看还是加功率因数补偿,简单易行

楼主:
我现在正有此意,采用无功自动补偿,但是成本有所增加。

网友A:
如果负载调节不是变化很大,是固定的的话,采用补偿也是一个好办法。不过有点冤,因为加热本身的性质是电阻性质的,去搞的功率因数不是1,真的太冤了。

楼主(2013-04-27):
回复 #22 kdrjl楼
负载变化比较大,功率因数很低,采用自动补偿,现正在联系厂家改造

网友A:
其实,你完全可以采用GIBT的交流调压电路,他的功率因数是可调的,理论上可以达到(接近)1。不受电压波动的影响,因为他的电压电流相位是闭环跟踪调整的。

我最近做了一个柴油(汽油)发电机负载,功率因数0.99-1,15kW的。用的是交流调压器.挺有意思。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纯电阻负载,没有可控硅调压,功率因数真的相当的高,且稳定。负载电流0-100%连续可调。挺好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否知道下 电源的功率因数是怎样检测出来的吗  有功率因数的与仪表吗
这个当然有,叫电量检测传感器或仪器,是智能的。可以测量交流电压、电流真有效值,可以测有功无功功率,可以测功率因数,都是实时的在线监控通讯和显示。百度一下,有好些制造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