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小弟最近维修这类安川伺服器,都是报“A10”这警报。检查完全部电子元件都没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错?唯独底部的 pm150rse060-8 这智能块模不会真正的启动它,小弟只能用万能表来测试二极管。到底有什么方法?

网友A(2013-07-09):
A10还是比较难整的,有的几天都不出现一次。牵涉的范围太广

网友B:
这属于软故障。很难搞的顶,我们遇到的一般是,在各户那报,自己带电机试机不报,只有换块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