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选求助型

楼主(2012-11-07):
原本用安川的SGDV-330A01A+SGMGV-44ADC61

中惯量 中容量

1500/MIN

AC200V

增量型20位编码器

直轴 带键槽

不带制动

用在冲床周边设备上

老板说换三菱的伺服,但是我不熟悉。大家帮帮忙

目前我选出来是:MR-J2S-500A+HCSFS-502K

网友A:
楼主,给出伺服电机的力矩,这个很重要,另选三菱 2000转的中惯量 中容量,就OK,只要力矩OK就行了,编码器精度一般都是OK的。

楼主:
请问力矩改如何算呢?惯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