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急!小弟遇到很大的疑问。小弟要把freqrol-a700代替freqrol-z200-ul,可是遇到参数的问题。freqrol-a700里没有ORA与ORM这两个端口。小弟需要用reqrol-a700哪两个端口来代替呢?需要做什么设置?小弟需要把freqrol-z200-ul的参数全部抄进freqrol-a700,对照过所有的参数,发现freqrol-z200-ul的说明书里面没说明47到76的参数讲解。哪位大侠可以提供资料呢?

网友A:
呵呵;
Z200与A700年代差了快20年;

楼主:
能够办到吗?

网友A:
呵呵;根据需要直接按A700说明书调试,不要参考Z200的了;

网友B:
freqrol-z200-ul------你上个图吧?

楼主:
freqrol-z200-ul里的ORA端口是用来检测伺服位置控制。那小弟要如何在freqrol-a700哪个参数来启动位置控制呢?

楼主:
大略是这样的。伺服电机的轴会套着一个齿轮。伺服电机须旋转24转以完成一圈,代表着每一转是15度。每当电机转到0度与180度时,三菱变频器的FR-A7AP偏码器会发出讯息,告知数控控制器。此时数控控制器会启动小轴来锁定齿轮的缺口。小弟需要在变频器做怎样的参数设定?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小弟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