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操作器显示输出缺相是什么故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1-07):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没有接入变频器。

网友B:
天书呀,把情况说明白了,大家才好判断问题!

网友C:
大功率变频器不接负载输出时有可能显示缺相。小变频显示缺相是负载缺相。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变频内部有故障。

网友D:
变频内部有故障。

楼主:
就是开始变频器接了一个不带制动的电机就好好的,后来换了一个带制动的电机,变频器就显示输出电压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