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QCS 和DCS的区别 常用的QCS有哪些????

网友A:
QCS指的是质量控制系统,一般就是纸病检测和湿度控制检测以及其它检测等,位于纸机的后段工序,而DCS是代替原来的仪表自动化系统的,一般是用来控制打浆、流送等。

网友A(2012-12-22):
“QCS”是“质量控制系统”的英文缩写,它是指对造纸生产过程中定量、水份、灰份和厚度等参数进行在线检测和控制。造纸生产过程的成纸定量水份控制是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自动化程度和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和措施。它由计算机控制工作站、智能扫描架、传感器、执行机构和控制算法软件等部分组成。计算机控制工作站根据采集的现场信息,组合成各种形式的显示图表,实时、动态、直观。以供工艺人员分析。界面主要包括:工艺流程图、控制画面、纵横幅定量水份分布图、历史趋势等。同时形成各种报表,如日报表、班报表、卷报表。日报表有一天三班各班的总产量、抄造总长度、生产时间、停机时间。班报表有本班每卷的下机时间、卷目标值、平均值、方差等信息。卷报表有定量给定值、卷均方差值、卷平均值;水份给定值、卷均方差值、卷平均值;整卷纸重、纸长、断纸次数、断纸时间、整卷抄造时间、平均车速、下卷时间、卷号、班号等信息。并接受操作员的指令,更改定量水份的设定值。扫描架的电控部分包括控制器、变频器、传感器和外围保护开关。扫描架控制器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变频器主要控制扫描头的扫描速度;传感器主要检测扫描架的位置和纸机状态;外围保护开关主要保护扫描架安全运行。 控制方式: 定量 主要通过控制高精度流量阀调节上网绝干浆 量的方法控制纸张的定量; 水份 主要通过控制蒸汽调节阀改变蒸汽压力即烘 缸表面温度来控制纸的水份; 灰份 主要通过控制填料流量阀调节上网填料量的 方法控制纸张的灰份; 由于纸张定量和水份的控制是纯滞后很大的过程,相互之间的耦合非常重要,所以系统进行了强解耦控制。为实现优良的控制品质,系统还引入浓度、车速等工艺变量参与前馈控制。此外,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系统中还设有断纸自动降汽等自动处理功能。 一般情况下水份、定量工作在大闭环全自动状态,无须人工对系统作任何操作 QCS系统定量检测需用同位素放射源,一般有Pm147、Kr85、镅241β。水份用的是红外线放射源。

网友A:
以上是从别的论坛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