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台版的三菱FR-F740-S75K变频器,偶尔报OC2运行过电流,多的时候一天报2 到3次,有时一周甚至10天报一次,但每次故障时,断开总电源复位又可以正常工作,这种变频器的CPU主板和真三菱是一样的,电源和驱动板各自分开,模块是ABB   6管合一的那种。同时注意到,该机断电后,面板有3秒即不再亮,测380V整流后的500V直流电压消失的却很慢,测滤波电容的容量在6000UF左右原来应该是6800UF的,是什么原因?敬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这个三菱FR-F740-S75K变频器,偶尔报OC2运行过电流,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楼上修过这种机器吧?感谢指点。

网友B:
开关电源是独立的另一回路供电,所以主回路大电容有电它也不工作了。

网友A:
修过好多了,就是试机麻烦的,你的机器是在浙江吧?

楼主:
在山东。 它的驱动电路比较简单,主要是几个光偶,因为用的是ABB的模块。 它那3个独立的输出电流传感器是否有可能是故障原因?

网友A:
这个就是市场上,常说的高仿三菱,用的ABB模块。问题应该在驱动板,可以加保护后,用干扰法找出问题的。

网友A(2014-05-03):
机器运行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