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7):
我使用的是MHME102G电机,驱动器型号是MDDHT3530E,额定转速才2000转,编程时用SPDH指令,增量型正反转,初速度是1000,最大速度6000HZ,加速时间300MS,输出脉冲式-8000,使用K1通道,电机转一会儿就卡卡响啊!现在不通电都不顺啊!

网友A:
把初速改小一点,改成100。
然后是电子齿轮比设定太大了,再细分一点就可以了。
脉冲启动,伺服和步进都一样的,转速快了,负载大一点点就卡卡的。

楼主:
松下驱动器是A5系列的,哪个参数是设定电子齿轮比的啊!埃斯顿的我知道哪个参数

楼主:
哪位好心人解释下嘛!拜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