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FX1n-40MR能不能用FX2n-16EX作为输入输出模块,如果不能该用什么输入输出模块?

楼主:
急,人工顶置,真心求教啊!

网友A:
当然可以,本身FX1N系列后面就可以带扩展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本身FX1N系列后面就可以带扩展输入输出。
好的,我是应届毕业,就知道一些编程知识,硬件没有经验,谢谢指导。

网友B:
可以的,FX1N的I/O扩展用的是FX2N开头的型号,最多扩展到128点

网友C:
没有问题,后面不要超过4个;
FX2n-16EX对应地址:X30~X4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后面不要超过4个;
FX2n-16EX对应地址:X30~X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