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我在进行设备改造时原PLC输入输出点数都不够,所以我想与其输入输出扩展模块分开买不如直接买类似FX0N-40ER的扩展单元,但是有一个疑惑,FX0N-40ER上已经标了X0、X1、Y0、Y1之类的输入输出点,这个和使用输入输出模块的方法是不是一样的,能不能之后自己赋输入输出?

网友A:
这个标了没关系的,后面的扩展输入输出编号在前面主机的基础上往后排

网友B:
按8进制向后排就行了;
比如你主机FX1N-40MR  那么扩展对应的起始地址为:  X30  Y20

网友C:
依次向下排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了没关系的,后面的扩展输入输出编号在前面主机的基础上往后排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8进制向后排就行了;
比如你主机FX1N-40MR  那么扩展对应的起始地址为:  X30  Y20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次向下排列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8进制向后排就行了;
比如你主机FX1N-40MR  那么扩展对应的起始地址为:  X30  Y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