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一个6KV高压开关柜接一个400KVA的变压器,现在有一个450KW电机需要用6KV电压。能不能与变压器共用一个高压开关柜。如可以怎么接

本人菜鸟   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A:
菜鸟不可以接这活。。。危险!

网友B:
联系供电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系供电局。

网友D:
不能这样接

网友E:
楼主的高压进线是多少KV的?
我们是10KV变6KV然后再自己做柜子接6KV的负载。

网友F:
高压进线是多少KV的

网友G:
加母线 加柜子  除非你保护不要了

网友H:
楼主不可以这样接的哟,变压器的保护与电机的保护机理是不一样的哟,2楼是正理哟!

网友I:
电机要有差动保护的

网友J:
变压器也有差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