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怎么设计这个程序,要求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速度的快慢,而且还要用12864液晶屏显示?

网友A:
我有这套东西啊,没时间研究,工作上也用不上

网友B:
电机转用p0.0改变方向.改方向按钮换成开关比较好.
p0.1输出脉冲,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快慢.p0.1貌似不能输出脉冲,要用软件模拟的话,不是太好,不如找个合适的能直接输出脉冲的io.
程序分三部分:
1.扫描方向输入+中断,接受控制指令.
2.按照指令改变方向输出p0.0,用延时(计时器)形成脉冲,输出到p0.1,调节快慢.
3.到液晶屏.液晶屏比较耗时,选在扫描方向后进行,并且不能影响脉冲(因为是软件的)输出.

网友C:
单片机是好东西,可惜没精力去研究,就是没动力,工作中的小仪表全是单片机,坏了就买新的,没机会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用p0.0改变方向.改方向按钮换成开关比较好.
p0.1输出脉冲,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快慢.p0.1貌似不能输出脉冲,要用软件模拟的话,不是太好,不如找个合适的能直接输出脉冲的io.
程序分三部分:
1.扫描方向输入+中断,接受控制指令.
2.按照指令改变方向输出p0.0,用延时(计时器)形成脉冲,输出到p0.1,调节快慢.
3.到液晶屏.液晶屏比较耗时,选在扫描方向后进行,并且不能影响脉冲(因为是软件的)输出.

网友E(2014-11-05):
用这款RSI12864***这款液晶屏 UART 串口与单片机直接通信,就可以控制显示屏,占用口线少。
型号:RSI12864B***-00
显示模式:STN 蓝模负显
分 辨 率:128*64 Dots
VA  尺寸:72.0mm*40.0mm
工作电压:5.0V
接    口:RS232 or UART(TTL:5.0V)
◆基本特性◆
显示模式: STN 蓝模负显
VA  尺寸: 72.0mm*40.0mm
分 辨 率: 128*64 Dots
显示视角: 6:00
图片存储: 内建FLASH Memory,用于存储界面图片
2D  绘图: 支持2D(点、线、圆、矩形)图形绘制
字    库: 支持多国语言字库(如ASCII、中、日、韩……)
背光亮度: 支持软件可调
对 比 度: 支持软件可调
键    盘: 支持4*8键盘扫描功能,直接将键值发送给控制端
ID  识别: 支持ID识别功能,可实现一机多控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30~80℃
工作电压: 5.0V
通信接口: RS232 or UART(TTL: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