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最近接到4块,嘉兴来的三菱F740-15k的驱动板,故障是E.CTE------提示操作面板电源短路,485端子用电源短路。以往都是主板的故障多,客户用替换法,已经确定是驱动板了。下午开始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A:
您好!大师,恰好我也见到这样一块驱动板,该板左上角的6个光耦,不知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与主板通讯的,请教!

楼主:
也是E.CTE的故障吗?和这些光耦没有关系的。先查电源。

网友A:
您好,大师!不是E.CTE的故障,可以正常开机,当按正转按钮时,正转指示灯闪烁,但是频率不增加,仍是0HZ,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要先试一下主板了,有的是数据乱了。有的是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三菱变频器F740-15KW的机器,报E.CTE  的故障---驱动板不好已经找到,呵呵。成本很大变频器坏了。郁闷。在不影响变压器整体的情况下,改动电源,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