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1、使用前,仪器必须可靠接地。
       2、必须断开连接在系统中性点上的补偿装置(如消弧线圈)。
       3、对于少数在PT中性点上安装高阻消谐器的PT组,必须将消谐器短接后再进行测量。
       4、如果系统两段母线上的PT二次绕组是并联运行的,应将二次绕组改成单独运行的方式后,再进行测量。
       5、如果PT开口三角接入的负载(如消谐装置)阻抗小于100欧姆,应将该负载断开后再进行测量。
       6、本测量仪只能从电磁式PT的二次侧测量电容电流,不能从电容式电压互感器(CVT)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