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风速仪测过台风?

楼主(2012-11-08):
现在各种台风、飓风肆虐呀,之前的布拉万横扫中国东部,现在的桑迪又让纽约惨不忍睹。那有没有人用风速仪测过台风呢?

网友A:
应该大于多少??******m/s

网友B:
25km/h以上?

网友C:
肯定有,但不是用人拿着测

网友D:
测台风?额,现在最好的福禄克925风速仪,最多也就25米/秒,一般的台风风速都能达到32.7-41.4米/秒,所以风速仪测台风不大可能啦,不过用它测测户外的大风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应该能测吧,气象台的数据从哪里来的

网友F:
我是没用过

网友G:
测量台风用的是气象
风速仪
,像
福禄克925风速仪
肯定不行。

网友H:
台风只在荧幕见过,估计来到跟前只有张嘴了

网友I:
风速仪多大量程的都有哇。25m/s那风和扇扇子差不多呀,嘻嘻,我们经常用风速仪测量34m/s以上的风速(离心风机或轴流风机的风速),台风用风速仪来测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G:
测量台风用手持式风速仪不行,必须要用气象风速仪。 在台风中,人无法站立,便携式风速仪就无法操作,气象风速仪是固定式的风速仪,无指向性,量程大,能够长时间监测,数据能够准确及时传输到监控中心。 风速计是一种测量风速的仪器。通常分为风叶型和风杯型。气象站使用的是风杯型的,一般安装在离地10米高的杆子上,四周应空旷。根据一定时间内风杯的转速,可算出平均速度。

网友J(2018-11-19):
一般30M/S的相当于12级台风了,我们的风速传感器可以测量,或是更大的风,有需要可以随时与我联系,胡工;1826800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