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模块 CPU 315-2 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H14-0AB0           硬件                           2
- - -                         固件                           V 3.0.3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25.7.5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3:18:56.403  2012-11-08

事件 2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3:18:56.331  2012-11-08

事件 3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3:18:56.259  2012-11-08

事件 4 / 117: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O:与 DP 主站的同步结束
DP 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3
进入的事件
13:18:56.219  2012-11-08

事件 5 / 117: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的模块都已作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3:18:55.943  2012-11-08

事件 6 / 117: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3:18:55.308  2012-11-08

事件 7 / 117:  事件 ID 16# 4548
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3:18:54.880  2012-11-08

事件 8 / 117: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启动状态转换为 RUN
启动信息:
-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允许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1:23:16.045  2012-11-08

事件 9 / 117:  事件 ID 16# 1382
自动暖重启请求
STOP 由于: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启动时没有已修改的系统组态
- 在设定值和实际值之间没有差异
-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L允许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的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级:27
进入的事件
11:23:16.043  2012-11-08

事件 10 / 117: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转换到启动状态
STOP 由于: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后备最后一次上电时,时间戳的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允许的启动类型:
- 允许手动暖重启
- 允许自动暖重启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重启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进入的事件
11:23:15.948  2012-11-08

事件 11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3:15.898  2012-11-08

事件 12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3:15.826  2012-11-08

事件 13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3:15.754  2012-11-08

事件 14 / 117: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O:与 DP 主站的同步结束
DP 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3
进入的事件
11:23:15.701  2012-11-08

事件 15 / 117: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的模块都已作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1:23:13.745  2012-11-08

事件 16 / 117: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1:23:13.110  2012-11-08

事件 17 / 117:  事件 ID 16# 4300
上电备份
先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11:23:12.134  2012-11-08

事件 18 / 117:  事件 ID 16# 494E
电源故障
先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要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1:22:57.204  2012-11-08

事件 19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2:52.299  2012-11-08

事件 20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2:52.227  2012-11-08

事件 21 / 117: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O: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3
DP 主站系统标识号: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要求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1:22:52.155  2012-11-08

事件 22 / 117: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O:与 DP 主站的同步结束
DP 主站的插槽:  2
分布站的编号:  3
进入的事件
11:22:52.115  2012-11-08

事件 23 / 117: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的模块都已作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1:22:51.840  2012-11-08

事件 24 / 117: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开始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1:22:51.205  2012-11-08

事件 25 / 117:  事件 ID 16# 4548
由 I/O 管理引起的 STOP 模式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1:22:50.778  2012-11-08

事件 26 / 117:  事件 ID 16# 39B4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正在进入状态
P 区域,字访问, 访问地址:    56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1:22:50.775  2012-11-08

事件 27 / 117:  事件 ID 16# 39B4
在将过程映像传送到输出模块时的 I/O 访问错误 正在进入状态
P 区域,双字访问 访问地址:    52
过程映像分区编号: 0
无用户相关信息(Z1):2943
所需的 OB:程序执行错误 OB (OB85)
优先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1:22:50.775  2012-11-08

网友A:
急急急      您好!师傅,我这情况和你这是一样的,现也出现同样的闪断现象,我想问问怎样处理,原因在哪?联系电话:15309966040   可以给我发短信。。。谢谢!!!

网友B:
还是找供应商 比较好点

网友C:
检查一下程序中  看有没有OB86   如果没有  请先建一个OB86  下载进PLC
然后检查你的PROFIBUS的从站3#站点,看是否连接正常,各模块是否正常,检查pqw52所在的模块是否供电正常
程序中有OB86的话再不会停机,但还是有问题,会报警

网友D:
也有机架错误,也有编程错误,
查了硬件,再查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是找供应商 比较好点

楼主(2015-01-11):
我的原因是,通讯线受变频器干扰,将通讯线与变频器线距离远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