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各位大虾 我想请教一下 FX-3U的PLC为什么要短接S/S和24V啊?

网友A:
好象你那个是欧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 我想请教一下 FX-3U的PLC为什么要短接S/S和24V啊?
  能解释一下吗  不懂饿

网友B:
32MT控制MR-J3时,没有需要和24短接啊!你为什么需要短接呢?

网友C:
FX3U通过短接S/S到24V或是0V,可以选择接漏型或是源型的信号

网友D:
呵呵;FX3U需要外部电源的;不像FX2N FX1N国内那种直接COM与X0连接就有信号的;

网友E:
NPN PNP输入的问题

网友F(2013-01-11):
硬件书上有,一种是漏极接法,还有一种原极接法。 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G:
SS是公共及,看你想选什么样的输出模式,就对应接24V或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