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程序不合理怎么删除。

楼主(2012-11-08):
程序不合理删不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程序能转化不?先转化下,再删删看!

网友B:
这种不好删,要不全部清除看行不行。反正是很麻烦,我也遇到过,怎么弄好的忘了

网友C:
呵呵;你这是不是从PLC内读出就这样的?

网友B:
这种程序是写的时候产生的,如果在某个特定的程序段误删除、或者因为技术问题而写入了一个PLC认为是不合理的程序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后,很难处理和恢复。

网友D:
对,我也遇到过。恢复不了,只能清空了。所以之后我都是在传进PLC之前就先保存文件。小程序无所谓,大程序的话,那才真想哭。搞了老半天一下子就没了。
你点“编辑”---“程序清除”---然后将PLC断电5秒----通电-----重新编辑程序下载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做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