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pf0硬件接线

楼主(2012-11-08):
这里面com点如何接线啊

输入输出都是直流24v   如何确定正负级 谁有这方面资料啊

网友A:
上面的是输入端,二个COM口短接,我一般是接+极。
下面的是输出端,NPN输出型是接电源线DC24V,左+右-
手头不是有图纸么?这个图上画得很清楚的了。

网友B:
X都是输入的,COM同一个端子内是通的,+ —都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