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维修

楼主(2012-11-08):
我厂有 一台ABB变频器。突然出现电阻器调节速度失灵故障。不知道是哪来的问题。

网友A:
电阻器调节,上面有电压吗?

网友B:
看下电位器电压正常吗 如果正常 量下电位器到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B:
电位器 故障率大 建议换个试一下

网友C:
路过~~~~~~
建议自行解决不了赶紧送修吧!

楼主:
电位器没问题。估计是变频器出现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 故障率大 建议换个试一下

网友E:
外接电位器直接换个试一下,面板上的话可以参数选改成面板按键调节试一下是不是好的;

网友F:
用万用表测电位器的三个脚的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G:
最好先用面板上的电位器试试,要是可以的话,最好换个新电位器试试

网友H:
应该电位器的故障,换一个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