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请教各位师傅们,公司有一条食用油灌装线,盛油的桶在链条机上运行的过程中容易倒,倒了以后会造成瓶子的挤压变形,如何检测瓶子是否倒下呢?瓶子是透明的。

网友A:
这个不清楚

网友B:
使用特种链条  链条上装治具  瓶子就不会倒了

网友C:
因为没看到你的装置,不清楚瓶子移动规律。
1.可以用光电开关----看资料用可以检测透明的,比较贵,货期较长。
2.还可以用数字式光纤传感器,价格还可以,货好找,资料上可能没说可以检测透明物,实际可以的,因为数字化了,要新式的哦。
3.再就是视觉传感器。
4.参考楼上---用机械装置。

网友D:
只用机械治具装置,还是有可能倒的,或者其他故障,毕竟装置都不是那么可靠万无一失,还是需要检测,建议用视觉系统检测,本公司为客户提供运动控制与机器视觉为核心的全套解决方案,有意者可联系。

网友E:
这是什么瓶子呀

网友F:
视觉传感器有点小贵,不知道装于此生产线是否值得。应该还有类似光学检测的廉价传感器。光栅、光幕类的检测应该没有问题,瓶子尽管透明,但他如果是曲面,就会产生折射,而瓶子倒了,那光速就会直射,接收光束信号立即有效。达到检测目的。

网友G:
可以用光电开关

网友H:
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工来完成!

网友I:
用光电开关,在流水线上装多少个光电开关?你知道瓶子什么时候倒么?
用视觉,多大个相机,能拍整个生产线么?
搞控制的,不要老是想着用光电,用视觉什么的,这些也不是万能的。
还是上面2楼说的,用机械装置防倒才是硬盘道理。

网友J:
同意版主的说法用机械防倒最好。

网友K:
检测与防止是两个概念

网友L: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让瓶子不倒,而不是倒下了如何检测出来。因此应从如何固定瓶子着手,如在链条上加卡装的东东等等。

网友M:
看情况应该是塑料的桶,在传动链下方装上一套抽风装置。。。。。。

网友N:
估计楼主就是因为机械上改动那就把事情给弄复杂了,所以才想着能否用光电之类的想法来解决的。。。

网友C:
请发几张现场照片,尤其容易倒的地方

网友O:
 都是高手

网友P:
不如有效防止瓶子倒

网友D:
呵呵 都是高手,只有一个人与我相同的观念,检测与防止是两个概念
不管你用机械结构怎么做防倒,你总是要检测的
我管你有多长的链条,我只要在链条传动到下一工序的位置检测是否倒就可以了
 真不明白版主说的多大的相机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D:
 要说解决这问题,办法其实很多,用视觉是没问题,当然也有简单便宜的办法,你只要想想瓶子倒下后高度肯定变矮了,发挥你的想象吧,呵呵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瓶子是装食用油的5L塑料桶,车间是一座三层楼的包装车间,三楼吹瓶,二楼灌装,一楼包装,吹成型的塑料桶,通过夹瓶器运输到二楼,从三楼至二楼的路径是竖直的,瓶子的状态变化是:竖立——横立——竖立,瓶子到达二楼由链条传输,由横立状态变为竖立状态,当然之间有个圆弧连接,有时会有歪倒的瓶子,我看了看,50个瓶子里面才可能有一个歪的,装治具我认为不合适。如果使用光电开关的话,瓶子在传送带上面传送的速度比较快,立着与横着时间差距极小,且是透明的瓶子。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同意版主的说法用机械防倒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同意版主的说法用机械防倒最好。

承蒙抬爱  可我不是斑竹

网友R:
搞不懂,学习了

网友S:
其实瓶子倒并不可怕,主要是防止在灌装工序的地方,如果瓶子倒的话,容易造成食用油倒在地上,因此在灌装处加装一个光电开关,当然高度要控制好,当瓶子倒的时候,光电开关不动作,不进行灌装即可避免。

网友T(2013-01-22):
机械装置防止倒下才是硬道理,因为用别的方法即使监测到瓶子倒了,又怎么办呢?停机吗?显然不行。扶起来?那还得装机械装置。

网友T:
前面有人说到监测到瓶子倒后不装油就行了,实际上不是这样,楼主已经说了,主要是瓶子倒后会被设备夹住是瓶子变形,造成瓶子损坏。所以说根本是要防止瓶子倒掉。

网友T:
在瓶子容易倒下的地方安装一个“扶正”装置即可,每个瓶子路过时都被扶一把,即可防止倒下。

网友T:
问个问题?瓶子倒下时向左右倒下还是前后倒下?

网友U:
做过灌装设备,玻璃瓶的输送线,使用的山武的光电开关,可以分辨倒下和站立,主要是反光率不同。还要在plc的程序里加上脉冲延时计时,超过一定时间没有脉冲就是瓶子倒了,可以停机处理,自动手动方式再议。

网友V:
瓶子一个接一个前胸贴后背两侧再有护栏它往哪里倒?

网友T:
引用 网友T:
问个问题?瓶子倒下时向左右倒下还是前后倒下?
是啊,这是个好思路,把输送链条速度降低一点,瓶子自然就挤到一块儿了。如果往两边倒,那就死链条设计不合理,加高护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