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干扰咱办

楼主(2012-11-08):
我的老式208磨床拿出去改出进。回来调试仪表应该动作是不动。不该动是动了。以为是程序有问题。把写程序的叫来,说程序没问题.电动机旁边的接近开关自己会亮起来。后来找到是变频器的问题。现在也没搞好,现在用双速电机.也就没用变频器。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抗干扰

网友A:
呵呵,我是没有看懂---------拿出去改出进

网友B:
接地 用屏蔽电缆

网友C:
给变频器转入输出加装磁环试试,我曾经用这种方法成功的解决过干扰。选取合适的磁环直径,把三根线穿心一匝后再绕一匝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D:
乍看题目,以为楼主专治干扰的,咱办!很厉害呀。进来一看,题目明显笔误了,是怎么办。变频器干扰那是变频器没有安装调试好导致的。需要正确的安装和设置参数。才能对周围不产生干扰。

网友E:
低频干扰不可忽视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408/4-8f2b-47446dc42dce-1.shtml

网友F: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调低
就不会干扰接近开关了!

网友G:
用屏蔽电缆,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