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我的线短,15针的我自己加长可以不,用什么线比较好,用9针的线可以不,15针的线没有

网友A:
买一根现成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B:
自己加长就要用延长线啊

网友C:
看需要多长的,有现成的吧!

网友D:
8芯网线就可以,好几根是地,还有好几根没用

楼主:
我看了下就用了4根,一共有四根

网友E:
看你电视有什么接口,我用HDMI,看电影,照片,爽

网友F:
这样连接是看电影用吗?

网友G:
只用4根线的。USB的原理就OK了,我改过串口和USB对接

楼主:
有5根线,我自己用R485线加长也可以用

网友H:
楼主 请教一下 电脑和电视连接 干什么用啊?

网友I:
我的5跟 一样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