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造成变频器驱动损坏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一般来说,出现的问题也无非是U、V、W三相无输出或输出不平衡,或输出平衡但是在低频时抖动,还有启动报警等。

   当一台变频器大电容后的快速熔断器断开,或者是IGBT 逆变模块损坏的情况下,驱动电路基本都不可能完好无损,切不可换上好的快速熔断器或IGBT逆变模块,这样很容易造成刚换上的新器件再次损坏。这时应该着重检查驱动电路上是否有打火的印记。可以先将IGBT逆变模块的驱动脚连线拔掉,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六路驱动是否阻值都相同(但是极个别的变频器驱动电路不是六路阻值都相同的)。如果六路阻值都基本相同也不能完全证明驱动电路是完好的,接着需要使用电子示波器测量六路驱动电路上电压是否相同,当给定一个起动信号时六路驱动电路的波形是否一致。

   如果没有电子示波器,也可以尝试使用数字式电子万用表来测量驱动电路六路的直流电压。一般来说,未起动时的每路驱动电路上的直流电压约为10 V,起动后的直流电压为2耀3 V,如果测量结果一切正常的话,基本可以判断此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是好的。接着就将IGBT逆变模块连接到驱动电路上,但是记住在没有100%把握的情况下,最稳妥的方法还是将IGBT逆变模块的P从直流母线上断开,中间串联一组灯泡或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阻,这样能在电路出现大电流的情况下,保护IGBT逆变模块不被大电容的放电电流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