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当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时就可能发生故障。按所在部位不同有以下几种:

(1) 电源故障

  指变频器所接电网存在的故障,如电网本身过电压、欠电压、三相不平衡、主开关接触不良或损坏及熔断器熔断造成的缺相等。

(2) 内部故障

  指变频器本身的故障,可能发生在直流环节,如短路、直流过压、欠压等。逆变环节,如输出过电压、欠电压、不平衡和过电流等。控制环节,发生的故障较多。

  (3) 负载故障

  指电动机故障,如断相、过载、短路等。

  当出现故障时,变频器将拒绝某些操作,主要是它的保护环节起作用。

  故障原因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产生故障的原因也很多,概括起来有两种原因:

  (1) 外部原因

  由变频器外部因素引起,如操作错误、参数设定不正确、负载过重、外部冷却风扇损坏、温度过高、外界干扰、电网本身有问题等。

  (2) 内部原因

  由变频器内部因素引起,如短路、接地元件损坏、绝缘破损、接插件接触不良、模块损坏等。

  在处理故障时,针对不同的原因采取对应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