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手上有一台英威腾G9的机器, 拿回来没显示,由于板子上很脏,将板子全面清理之后,换掉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单独给板通530V直流电   没显示 。  拆下开关管 ,量得电源起振工作了。 于是装上开关管...     再通电【用变压器变变出的电经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在P端串有灯泡】     灯泡好像随着电源的震动节奏一样一闪一闪的...   依然无显示, 断开所有负载,故障依旧。它的电源芯片和反馈是在一块单独的小板,换了一块。还是老样子 , 蒙了...      求助 !!求助!!

网友A:
可能是处于间歇振荡状态:
1、有过流信号存在,引发保护动作;
2、芯片7脚或5脚电压低时,引发欠电压保护。
检查开关变压器一次侧电压吸收回路,有无元件损坏;检查开关管源极电流采样电阻,有无电阻值变大现象;检查二次侧绕组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有无问题;检查自供电绕组的整流、滤波元件有无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  深受启发

网友B:
从故障现象分析,开关电源能起振,UC3844驱动、反馈电路正常,可能是负载存在短路,整流二极管烧坏、开关变频器损坏,需重点检查24V风扇支路,+15V/-15V相关电路。

网友C:
你在哪做这行啊,这个遇到过,电话联系13918652090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指教,问题得到解决。在检测的+/-15V端子下面没清理到,导致-15V脚跟输出脚短路,旁边的TL072也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