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各位大大们,我以前用的是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现在要用欧姆龙PLC,但是不知台达触摸屏和欧姆龙接线串口是怎么焊的的,求会接的可以说下怎么连接么?谢谢

网友A:
台达什么屏?

网友B:
请你给出台达的管脚定义图

网友C:
买屏的时候让代理商配好与PLC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D:
不光是线的事还有程序的问题吧。看看以前的线是几脚和几脚联通,再看omron的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屏的时候让代理商配好与PLC的电缆就行了;
陪的线不好用----欧姆龙特损,市面上螺丝拧不进去,

楼主:
台达A系列和B系列触摸屏欧姆龙CP1H和CP1E和CPM2AH型号PLC串口9针接线图
找了好多资料没找到  有谁用过的可以说下么

楼主:
这是台达串口线
就是不知欧姆龙那边串口怎么接
接过的可以说说怎么接么

网友E:
认真看触摸屏手册
都有说明

网友B:
COM1
屏(?)-----PLC(针)OMRON
2----------3
3----------2
5----------9
7-8短接    4-5短接
屏用针还是孔自己查一下
不通的话 2  3调一下
你还要确认这个屏是否支持要用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