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求助各位师傅  本人是新手 今天检修一台西门子 75KW 440的变频器  拆开后 发现有个模块 没见过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型号是 SKKR400/0.2-BVR  他在变频器里起什么作用啊 他是干什么用的 怎么动作的啊 谢谢 师傅们了

网友A:
可能是西门康保险管模块

网友B:
串接输出电流回路中,是毫欧级功率电阻,用于输出电流的采样,将其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降信号输入后级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西门康保险管模块
现在变频器一上电就报F001过流  我把三个电流信号的端子都拔掉报低电压 然后 我又把三个端子插上  把 A786J输出脚短接 还是报F001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测了下 其中有一个A786J没有5V供电 然后我把那个A786J给插下来了 之后 上电 面板没有显示 主板供电都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教咸工

网友B:
先确定电阻模块是不是好的?若是好的。可能是后续电流检测电路误报故障。A786J是用于电流检测吗?拆掉A786J,不应该影响面板的显示。还是要弄清F001的来源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西门康保险管模块
现在变频器一上电就报F001过流  我把三个电流信号的端子都拔掉报低电压 然后 我又把三个端子插上  把 A786J输出脚短接 还是报F001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测了下 其中有一个A786J没有5V供电 然后我把那个A786J给插下来了 之后 上电 面板没有显示 主板供电都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教咸工
对啊 我又看了 电阻模块送上来的电流信号是连在A786J的输入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