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用变频器带电机,在低频(15Hz以下)和高频(40Hz以上)都能跑起来,在20到40Hz之间跑的时候,电机就会振动的非常厉害,电流很不稳,但这时测量三相输出的电压还是平衡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波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也没明显的波动。电机在中频阶段运行的时候,有什么量会很特别么?求赐教啊!

网友A:
频率经常变吗?什么性质的负载?可能和变频器参数功能设置有关

网友B:
机械共振区?????

网友C:
谐振现象,与机械设计的转动惯量或连接的轴系动平衡、安装底座等有关。

网友D:
这种情况是有的,低速体现不出来,高速又克服了,中间档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楼主:
恩,我是空载跑的,加载越大,振荡就越不明显了。这个振荡和电机本身也是有关系的,但从变频器设计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措施来抑制这种振荡么?我从死区补偿和调制算法的方面做了改动,没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做过类似的工作呀。

楼主:
感觉不是机械上的问题,我试过加速到50Hz,然后突然断电,电机自动减速到那个频段的时候是不振动的,还是和变频器的驱动信号共同作用的原因。用三菱的变频器跑就没有这种问题,不知道是在那些方面做工作可以改善这种现象。

网友E:
什么变频器?

楼主:
有些资料里将这种情况归为异步电机的低频振荡,在低频运行时有一个固有的不稳定区间,在V/F模式下,一旦曲线穿过该区间电机就不能稳定运行了。描述的和实验现象很符合,但这也不是一个定论的问题。咱群里涉及变频器的人很多,希望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大侠多多指教~主要是能从软件角度出发,增加复杂的硬件电路能抑制住,但太不实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机械上的问题,我试过加速到50Hz,然后突然断电,电机自动减速到那个频段的时候是不振动的,还是和变频器的驱动信号共同作用的原因。用三菱的变频器跑就没有这种问题,不知道是在那些方面做工作可以改善这种现象。
嗯,这个方法不错。可以变短是电气控制问题还是机械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变频器是什么牌子?没有调试好。

楼主:
这个就是我目前需要做性能提升的变频器。变频原理上都不难,但实际应用中会有各种问题,目前还是国外的大公司做的比较全面,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从目前看到的一些资料来看,还是要做一个PI模块的振荡抑制,一旦判定系统出现振荡就通过PI模块稳定下来。效果要等我实际测试后才能知道呢。

网友C:
V/F模式的控制,也会如此吗?不会吧?很有可能是你的控制器在运行时被变频器的驱动给干扰了,导致震荡。你可以这样做试验,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都单独的控制(触发IGBT的占空比不变,只改变他的频率),并设置固定值,在电机可以空载运行的条件下,只改变频率的设定值。看看各个频率范围是否还会震荡。应该不会的。

很可能是自己干扰自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机械共振区?????

楼主:
我做的就是在VF模式下的哦。版主说的也很在理,异步电机低频振荡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没有统一的说法。振荡情况也和电机本身的参数(定子电阻、漏感、转动惯量)有关系,相同的条件换一台电机其实就不振荡了。不过作为设计变频器的来说,需要把情况都考虑在内,不能希望电机都来迁就我们。版主那种做法我有试过,F相同时,将V加大,原来振荡点就不振了,但F往上加一点还是振的,只是将振荡点偏移了。。。如果振荡区间比较大的话,通过这种方法来避开就不行了,电压是不能加的太高了,那样电流就超了。还是要从抑制振荡入手解决。

网友G:
很可能就是变频的问题,性能欠佳。请告知是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H:
你在做试验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的就是在VF模式下的哦。版主说的也很在理,异步电机低频振荡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没有统一的说法。振荡情况也和电机本身的参数(定子电阻、漏感、转动惯量)有关系,相同的条件换一台电机其实就不振荡了。不过作为设计变频器的来说,需要把情况都考虑在内,不能希望电机都来迁就我们。版主那种做法我有试过,F相同时,将V加大,原来振荡点就不振了,但F往上加一点还是振的,只是将振荡点偏移了。。。如果振荡区间比较大的话,通过这种方法来避开就不行了,电压是不能加的太高了,那样电流就超了。还是要从抑制振荡入手解决。
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现在的变频电机,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变频器控制的特点,一般设计计算的共振点早就躲到电机最高转速以外去了。你换一台变频专用电机试试,如果还有此现象,检查你自己的控制系统问题。驱动单元与电机连接的电缆要加屏蔽和外壳接地。做好抗干扰的防护。而不是什么共振抑制。

一般共振问题都是电机连接负载轴以后,其转动惯量没有匹配好导致共振现象(称为谐振),你电机空载就振,还是找自己的连接问题吧。与控制关系不大。另外,如果空载运行,电压给定很小即可,没必要大,因为交流异步电机空载电流非常小,最多给出电机额定电流的20-30%足够。不要调电压,只调频率即可。看看转速范围还是否有振。

调频调速,电压是管输出转矩的,频率是管转速的。要概念明确呦。

网友I:
由于共振导致的,这个是你这个电机的机械固有特性,不容易改变,很多离心机就是这样。

楼主:
版主的意思我明白。如果电压固定不变,只改变频率的话,是可以避开振动区间的。但实际中肯定不能这么干啊。而且,异步电机VF模式运行的时候,负载不变的话,频率变化时电流其实是稳定的。频率上去了电压不加上去,电流会降的很低的。我找到一个美国的针对异步电机VF振荡的专利,处理方法也是通过PI调节来实现的。
大家别问我品牌什么的,目前咱国内做变频器性能可以和国外媲美的真不多。楼主所说的这种情况也是针对特殊电机的。大家购买变频器时如果空载使用不振荡,那么加载肯定是能行的,我所说的振荡是在空载和轻载时才会出现的情况哦。

网友J:
有个跳跃功能

楼主:
跳几个频率点行,但要把整个区间跳过去就不行了哦。。。

网友C:
估计,你的V/F曲线比例不对导致的。

网友K(2013-07-08):
回复 楼主:
什么牌子
变频器?

网友C:
再来看此题目,应该很明确的说,是变频器的控制水平问题。电机模型建立的不好,就会导致控制的不平滑、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