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使用S7 200代替单片机系统
在注塑机行业的应用
作者:汪洋兵
说明:对一套老式注塑机进行控制改造,将原有单片机系统改造为西门子200PLC控制系统。增加西门子触摸屏SMART 1000来修改注射时间、压力大小、速度、注射橡胶量、显示系统状态和提供报警信息。
一、 客户要求:
将原有单片机系统完全去掉,使用西门子PLC来取代原有单片机系统,保证产品的正常生产。实现原有单片机系统的所有功能并优化原有控制方法。
二、 现场分析:
原单片机系统程序无法读取,原有电路图纸也不完整。现在工人只会使用原有系统,不懂系统的控制方法,不了解设备情况。原有单机机控制板容易烧毁坏,控制箱里有短路的情况。
解决方案:
1、方案:
去掉原有单片机控制系统,保留原有控制IO点线路。重新检查原有IO线路,确保线路没有断开、破皮、断路等问题。动手实施之前必需了解整个控制系统及工艺流程。确认IO线路无错后,测试每个IO点的动作情况,对线路进行标号。
2、 在方案中遇到的问题:
① 、不了解原有控制方式及工艺流程。
② 、没有注塑机的电气图纸,线路标识不明。
③ 、整个注塑机是使用一个比例阀来控制液压油实现压力速度的控制。比例阀无法直接使用0-20毫安电流,必需通过比例阀方大板来进行中转控制。
3、 对所遇见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① 、与现场工人沟通,了解注塑机的生产使用方法。与现场电工一起分析了解所有仪表、比例阀的控制方法及电流电压大小。
② 、去掉原有单片机控制系统,保留原有IO点线路。将所有IO点线路全部重新贴上标签。画出电路图纸。
③ 、强制S7 200PLC模拟量输出模块,测试比例阀放大板的控制功能,计算比例阀大小与压力和流量的对应关系,编写比例阀控制板的专用程序块。

总结:
在没有完整了解现场工艺之前,盲目的拆装原有单片机系统是非常不明智的。必需了解整个设备的控制方法,了解设备的工艺流程。

网友A:
很好,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B:
本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认识楼主,且自古以来与楼主无利益关系。本次回帖之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汉字、拼音、外文字母、单词、句子、图片、影像、录音,以及前述之各种任意组合等等)完全是复制粘贴,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人并不明白其全部或部分之意思(包括但不限于对所复制粘贴之内容的识别、阅读、理解、分析、记忆等等)

网友C:
任何的改造项目,都应该做到:首先要把旧系统了解清楚,然后再去设计新的系统,对自己的被控对象不清楚,怎么完成改造任务?改造的目的就是源于旧系统,且高于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