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2-11-09):
如果在星换角时,,多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延长1秒切换时间,这样会不会好点,还是画蛇添足了,,
 希望各位老师,,师傅指教下

网友A:
星换角时本来就有一个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星换角时本来就有一个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C:
为什么还要延长 没见过这样接的

网友D:
星接接触器断开到角接接触器合上,其中断电时间以30-50毫秒最佳,如果小于30毫秒,有可能星接触器触头间的电弧还未熄灭,此时合上角接触器,就会发生弧光短路。如果大于50毫秒,因电动机转速下降较多,会造成二次起动电流过大。因此星三角起动专用时间继电器,就把这个间隔设置为30-50毫秒。

网友E:
画蛇添足了,即使用PLC也没必要

网友F:
 用PLC还外加时间继电器那就浪费了  我们用PLC是干嘛的    如果不是用PLC那你肯定要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多了那是浪费!!

网友G:
楼主。我见到过你说的。用了2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星三角的,我看到的它控制的电机是55KW的。应该不是画蛇添足。转换的时候延迟了1秒。这样可能是避免接触器主触点烧坏吧。

网友H:
楼主说的是正确的,一般国产的气囊式的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够了   但是用电子式的  得注意调节
一般用在星三角形转换的时间继电器上有默认设置是0.2S   也有很多转换时间是可以调节的  因为用电子式的转换电路就两个输出 电机大了接触器上的互锁作用不是太大  转换时间调短了  会出事故

网友I:
这个电路本来就有时间继电器,不知楼主再加一个是什么意思?更慢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