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讯

楼主(2012-11-09):
modbus通讯协议能进行光纤通讯吗?若能需要那些配置(MIDICON PLC)

网友A:
能啊.光纤可以走串行,以太网,视频,音频.只是一直很好的通讯介质而已.
modbus可以是普通串口的,也可以是网络的.是一种协议,可以走在多种介质上.
最简单的,一般用光电转换器,把光纤信号还转成普通的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