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9):
关于直流断路器的一个技术发明

1、交流断路器灭弧主要靠交流电流过零时断弧;

2、所以直流断路器由于没有电流过零而灭弧十分困难;

3、能不能使直流断路器在近乎零电压下断开,或者说近乎无电弧下断路,比交流断路器还容易断路?

4、现在有了答案,是可以的:

1)原理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充电电流成指数规律衰减的原理;

2)在断路器断开电路前,在其触点上并联一个大电容;

3)由于触点闭合时触点端电压为零,所以与其并联的电容器电压为零;

4)在断路器触点断开瞬间,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

5)所以断路器触点断开瞬间,其端电压等于并联电容器的电压,近乎为零,断开时近乎无电弧;

6)当电容器充电结束,电压升到电源电压时,断路器早已无电弧断开;

7)这时将并联电容器与断路器触点断开,对电容器放电,等下一次触点断开时再用;

8)电容器的电容量C要满足充电瞬间最大电流等于或大于线路电流!

9)电容器的耐电压值,高于直流电源电压,安全系数可以取得大一些!

5、希望有需要此技术发明的厂家。

6、此项技术发明的意义,不言而喻!

1、希望有厂家用;

2、今天发表了,技术发明权就是我的,谁也别想申请专利了;

3、我希望能很快转化为生产力!

4、这个直流断路器断流的过程,是一个电路电流由大到小按指数规律衰减的软着陆过程;

5、而断路器是在近乎零电压、零电流、零电弧下断开的!

6、断路器触点断开后,电路的电流由电容器的充电电流维持衰减到零!

网友A:
交流断路器为什么还打弧,因为不在0时断开,是不是还有其它因素。
既然是直流断路器,应该有专用灭弧设施。
你这个电容是不是要根据负载大小而变?那么在实际中会不会因为不匹配而作用有限。

网友B:
不知道LZ所云,直流断路器(空气开关)施耐德的早就有了,接线端子分+/_

网友C:
那需要多大电容?

网友D:
思路还是不错的。就是操作上麻烦,电容要有一个放电过程,所以电容器和切断电容器的开关,要有一个操作,很麻烦,把操作问题复杂化。

其实,现在的电子开关在交流电路中已经有很多应用了。比如,交流的固态继电器;直流的固态继电器,容量还很小。如果晶体管元件,将来发展的成了白菜价,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直流断路器的电子开关形式,没有什么电弧问题。

网友E:
直接并联电容不会放炮吗?

网友E:
不需要限制电容的充电电流吗?不设置限制电容充电电流的环节电容有多长的使用寿命,你有这方面的试验数据吗?将并联电容器与断路器触点断开,对电容器放电。这二个功能的成本需要多少,有没考虑过。

网友F:
看看大家的意见,在电流限制和保护上交直流数字钳形表还是有很大作用的,它除了具备一系列的测试功能,还具备了启动电流和频率功能,方便进行电机和照明等设备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