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 有何好处

楼主(2012-11-10):
为什么线圈接3颗线,这个线圈是直流的吗?

网友A:
接触器吧?两根线已经标NC了啊!但是第一张上面的电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A1,A2是接电源的,01/NC是常闭触电,A1,A2通电后,01/NC断开。至于线圈是不是直流不知道。

网友B:
根据线圈型号LX9FJ931是交流的!

网友C:
从图来看,线圈应该是直流的,吸合时是全波整流,保持时是半波整流。

网友D:
不清楚画对没有
从图来看,吸合时是直流,保持时是半波整流,交流线圈可能大。
猜测
1.吸合快点?
2.节能是应该的
3.线圈成本低?体积小些?

楼主:
请问楼上的高手,如果我直接接上A1 A 2 就是整流输出的正负 直接接线圈 A1 A2 行吗。 零火接整流器输入 。

网友E:
或可查一下接线,分析其原理;
不清楚那个交流到直流的模块,是什么结构。

楼主:
就是个整流模块,输入220 输出220DC

网友F:
可能是 这个 接触器 是直流110v的 电源电压是220v的 我瞎猜的

网友F:
不信让楼主看看 再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画对没有
从图来看,吸合时是直流,保持时是半波整流,交流线圈可能大。
猜测
1.吸合快点?
2.节能是应该的
3.线圈成本低?体积小些?
对,他选错型了

网友H:
省电交流接触器

网友I:
就是一个整流桥

网友J:
根据我的理解,实物接线的原理图如上所示,其实就是将你图中的整流部分展开来显示,于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当交流在正半周时电流路线为L>A1>A2>D2>N同时L>D3>KM>A1>A2>D2>N,这时如你所说为半波整流状态,没有问题。但如果交流在负半周时电流路线则为N>D4>KM>L,这样不就等于LN直接短路了吗?望赐教。

网友E:
我也有14楼的疑问,所以有7楼的一问。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反正现在使用上了,是天车送电接触器的。 巨力厂家制作,施耐德接触器。

网友K:
让接触器无声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根据我的理解,实物接线的原理图如上所示,其实就是将你图中的整流部分展开来显示,于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当交流在正半周时电流路线为L>A1>A2>D2>N同时L>D3>KM>A1>A2>D2>N,这时如你所说为半波整流状态,没有问题。但如果交流在负半周时电流路线则为N>D4>KM>L,这样不就等于LN直接短路了吗?望赐教。
问的好,按你的思路可以回复为:在负半周KM触点已断开,哈哈 矫情了。
反过来,先来负半周,你的疑问就成立了。
由此,怀疑那个东西不是全波,是半波甚至只是个独臂,异或是个遮掩。
只有测/拆,或资料才能诠释。

网友J:
这就对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根据我的理解,实物接线的原理图如上所示,其实就是将你图中的整流部分展开来显示,于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当交流在正半周时电流路线为L>A1>A2>D2>N同时L>D3>KM>A1>A2>D2>N,这时如你所说为半波整流状态,没有问题。但如果交流在负半周时电流路线则为N>D4>KM>L,这样不就等于LN直接短路了吗?望赐教。

"同时L>D3>KM>A1>A2>D2>N"是不可能的,因为D1D3接点与A1接点是导线连接的,是同电位,所以该支路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J:
D3的正向压降很小,可否忽略不计呢?那么是否可将两段电路看做两根电阻略有差异的导线呢你?如果可以,那么两段电路应该均有电流;如果不可以,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M:
这是节能型线圈,也有称之为消音接触器。

高能吸合,低功耗保持。。。

网友N:
不明白,按图看不合常理,说不通